明基V41用电池掉电

楼主(2016-03-15):
一台明基V41薄本,插电源没有问题,只要用电池一两分钟后就关机。不知道是不是电池的问题,但是电池显示还有百分之九十的电量。

网友:
电池显示还有百分之九十的电量不等于就是好的,通电时用表监测电池电压。

网友:
好主意,我试一下看

网友:
通过测电压的方法测出刚开机有12.3V,进个系统就只有11。5V,过了两分钟断电,开机再量,显示头一界面就只有9。9V电压了。说明就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你用适配器  然后插上电池 进系统  装个鲁大师  看下电池损耗多少了  百分之90有可能是虚电

网友:
真是什么奇葩问题都有啊

网友:
这机器我修过,尼玛,是用用会死机,热机死,冷机不死,换南桥解决,但是后来又死,最后干cpu,结果没干好,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