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i2367f 通病!!

楼主(2016-03-15):
AOC i2367f 左侧变色出现水波。。请大神看我一眼,祝我一臂之力!!

网友:
解决发红包奖励。。一定!!

网友A:
怎么能说明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能说明是通病,,,,,,,,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这款都是同样问题。所以在这里问一下,哪位大神修过的?

网友:
是不是屏坏了么  拍个图片看下呢

网友:
上个图看下啊,

网友:
图片发上来看下,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无图不知道具体情况没办法帮你

网友:
给个图片看看  水波纹有好多种的

网友:
什么通病呢

网友:
什么问题描述清楚下
通病有5V短路保护
还有屏幕上面升压管

网友:
晕倒 被楼主忽悠 进来了 啥通病也没有见到

网友:
我现在是闪屏,sm4041稳定很高

网友:
排线重新插下
你这一般是不是显示红色?

网友:
100%屏幕问题,修不了,楼主看下还在保修期不?快送去售后吧

网友:
没图怎么看哦

网友:
是不是外力碰到屏幕左侧了?

网友:
上个图看下,要不怎么告诉你

网友:
图也没有 怎么回事了  通病

网友:
屏  屏线  驱动板 程序都有可能啊

网友:
亮度调到最亮试了吗?

网友:
怀疑是屏坏了   看看图片

网友:
能给个图片看看不

网友:
能不能来个图,

网友:
上个图看看, 才能办助吧!

网友:
看楼主的描述,是屏坏了,要是上个图就更好

网友:
还以为你发现了通病呢

网友:
上个图看看,,,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驱动板 屏显 屏 挨个排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