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90开机一直显示按F12选项画面

楼主(2016-03-15):
如题,电脑开机一直显示 按F12选择画面。    为什么?按那个都一样一直显示这个?拔掉电池后可以进CMOS,但是设置好后还是一样这样。把键盘拔掉用外界键盘一样!难道是BIOS坏了?

网友A:
这个是没有引导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没有引导的吗

不能引导,我接U盘可以认到,但是不能U盘引导

网友B:
检查看是不是键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看是不是键盘有问题

键盘换了外接的一样。啊

网友C:
刷了BIOS解决了,但是奇怪的是·没有刷成功。。。拆了BIOS出来刷了下不成功装回去就好了。

网友:
程序有问题吧。。换个EC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了BIOS解决了,但是奇怪的是·没有刷成功。。。拆了BIOS出来刷了下不成功装回去就好了。

BIOS坏了,不行,重新刷一遍啊,确保正常使用。

网友:
楼主刷bios好了吗。。我有个本子和你的一样的问题。我在论坛也下载刷上还行。能把你的bios上传下

网友:
你刷过BIOS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