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跑码--示波器抓SVID,失败

楼主(2016-03-15):
板号:LA-6881P
故障现象:电流0.6A,不跑码
好板0.8A跑码,明显这块板子电流偏小。转换管、小电压、PCI设备、都查过。BIOS刷过,对换过(和好板对换)。桥条件查完,CPU时钟OK,复位正常。唯一不同就是CPU供电的电感前端波形不一样。好板的波形比这块的要稍微密集一点。芯片换过还是一样。

抓了好几次,都是一样
哪位师傅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左边是黄老师的PDF,右边是我的图。请问各位大侠,为什么波形不一样,哪里错了,请纠正。

非常感谢黄老师的教程

网友:
楼主整理的波形太棒了,

网友:
我连示波器都没有用过

网友:
换内存,CPU试了吗?

网友:
换个桥看一下啊。楼主。换过没?

网友A:
楼主,给你一次解释的机会,图片你是借用别人还是自己抓的。

网友:
坐等大师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给你一次解释的机会,图片你是借用别人还是自己抓的。

居然能惊动月饼老大,报告首长:左边是黄老师的,右边是 我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给你一次解释的机会,图片你是借用别人还是自己抓的。

示波器也是在迅维买的,现在有个探头坏了 。能保修吗老大?
能麻烦老大,帮忙分析一下吗 ??确实没招了,桥也换了,CPU的几个供电全查了 ,DMI阻值正常,没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给你一次解释的机会,图片你是借用别人还是自己抓的。

楼主就是拿别人的比较一下,

网友:
不过我认为,波形应该差不多,不同负载(CPU)功耗不一样,波形略有不同,个人观点。。示波器用的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就是拿别人的比较一下,

谢谢兄台的理解,确实是拿黄老师的比较一下。抓了好几下,都是一样,兄弟有没有什么好招。现在板子还在我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兄台的理解,确实是拿黄老师的比较一下。抓了好几下,都是一样,兄弟有没有什么好招。现在板子还在我 ...

个人认为,cpu供电正常。查别的地方吧。(你说过都正常)仔细目检,刷bios,还不行,放弃

网友:
又是一个抓波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兄台的理解,确实是拿黄老师的比较一下。抓了好几下,都是一样,兄弟有没有什么好招。现在板子还在我 ...

兄台,黄老师的PDF哪搞的,传一份

网友:
楼主抓得一手好波。

网友A:
因为你的帖子中没有注明。所以我才给你解释一次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的帖子中没有注明。所以我才给你解释一次呀。

谢谢老大,已经备注了。

请问老大,这个波形是对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老大,已经备注了。

请问老大,这个波形是对的吗?

也可能是因为示波器型号不同,存储深度不同引起

网友D:
连饼哥都来看你的贴了,楼主真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连饼哥都来看你的贴了,楼主真牛啊

这位师傅,有没有什么好招啊?

网友E:
不会示波器  说不定我能修好。

网友F:
用BGA焊一下CPU座子试下

网友:
最后修好了米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BGA焊一下CPU座子试下

座子已经更换,无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会示波器  说不定我能修好。

请问大神,应该查哪个条件 ?

网友G:
你看哈内存上有波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看哈内存上有波没有

还没跑码,电流都不动啊

网友:
波波表示不会用

网友H:
按时序一步一步应该能修好的,实在不行就换板吧,浪费时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按时序一步一步应该能修好的,实在不行就换板吧,浪费时间啊

我就是维修换板的

网友:
看波形不太懂

网友:
楼主整理的太棒了

网友I:
各个接口电路查了吗,接上屏试一下,不行就用烧鸡大法试下吧。芯片的供电,时钟,复位,PG都查了吗,看看过孔,是不是有断路的地方,按时序,一定有没查到的地方,另外,电池是好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各个接口电路查了吗,接上屏试一下,不行就用烧鸡大法试下吧。芯片的供电,时钟,复位,PG都查了吗,看看过 ...

电流不对,上不去 ,DMI总线没波。请问要烧哪里???

网友:
机子难修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C:
电流不对,上不去 ,DMI总线没波。请问要烧哪里???

看一下时序图吧,DMI总线先从哪发出,看看阻值有没有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一下时序图吧,DMI总线先从哪发出,看看阻值有没有异常

阻值正常
  你觉得DMI总线是从哪里发出的 ???

网友J:
cpu电压正常吗?如果正常就别纠结V工D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cpu电压正常吗?如果正常就别纠结V工D了

电压OK  PWROK 正常 复位正常 BIOS OK 桥已经换了2个 CPU座子都换了

网友:
不会用这东西,谁有教程

网友K:
SPI , LPC总线有打过波么?

网友:
引用 网友K:
SPI , LPC总线有打过波么?

SPI 在上CPU供电的时候 有波,后来就没有了

网友L:
感觉不是这里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感觉不是这里的问题了

请问是哪个位置??

网友:
你还是查哈CPU和桥有些小的供电吧 ,有些供电没是不会跑马的

网友M:
CPU 电压都出来了,查这个没有意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CPU 电压都出来了,查这个没有意义了

现在我也觉得没有意义了,但是不知道查哪里。CPU供电查完了,桥的小供电也查完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示波器,真心的看不懂。

网友:
看了所有评论,看来是个疑难杂症,期待解决啊

网友:
波形对比不错,收藏了

网友:
看看EC那边lpc波形  没思路建议换个EC看看  也可看看PCI上面有上面元件 读卡器之类的也会引起不跑码

网友:
软起动不好修啊,不行就直接换板子吧,你换过桥吗?进过水没有

网友:
这波抓的太好了,两个图有差异,究竟是怎么回事哦

网友:
坐等大神来解答,这软启动太复杂了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板吧,现在板子偏宜

网友:
波形是借鉴的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