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贴--海尔T68G简修不触发没待机

楼主(2016-03-15):
机型:海尔T68G
板号: H41MH
芯片组:PM45独显
故障:不开机没待机

                                         主板正面图

                                          主板反面图

同行送来说进水不开机拆开发现是进水不严重,人家也修过EC跟待机部分的属于二修了

看EC是换过的痕迹没拍相片
打全板阻值没发现异常插电量待机没出,查芯片条件缺开启信号

实测开启没电压

追查由EC控制查EC条件  供电只有0.23V

EC供电由待机芯片线性5V转换而来

实测板正面转出的+3VA正常的

这里正常反面电压只有0.23说明板材过孔不良了,断开ec供电电感打值

没完全无穷大板材过孔还没完全断开放大镜看看这面前这个过孔

没发现明显的问题,直接拉一条线过来

3.3V正常,待机出了待机电流正常

以为好了可是按开关还是不触发,继续查EC条件发现EC晶振一个脚对地短路

晶振坏不可能直接短路电容也没遇到过短路的只有EC了,拆掉EC不短了装上材料盒找出的EC阻值正常

检查一遍EC焊接插电按开关一路狂飙

                                                   亮机图

程序图纸论坛有就不传了,帮忙加加分就可以了,谢谢各位。

网友A:
这机器没有图纸 不好修

网友B:
好像你上传的第一个EC图片是理光芯片吧

网友:
很有思路,按照图纸,应该事办功倍

网友:
思路清晰啊,什么时候能达到楼主的水平啊!

网友C:
晶振短路这种故障   还从来没见过   什么原因会造成晶振短路呢   不解

网友D:
干个EC好了 老大 你这还小白帖呢  高手帖嘛明明是

网友:
楼主技术牛逼啊

网友E:
楼主思路非常清晰的,加分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你上传的第一个EC图片是理光芯片吧

注意看这段话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没有图纸 不好修

图纸没有只有点位,点位没有估计真没那么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晶振短路这种故障   还从来没见过   什么原因会造成晶振短路呢   不解

我也没遇到过,是上家动过EC的要么就是装了个坏的,要么就是吹坏的,这种正常应该不可能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思路非常清晰的,加分加分

谢谢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干个EC好了 老大 你这还小白帖呢  高手帖嘛明明是

谢谢加分,我也不是啥高手,过奖啦

网友:
好吧我错了,只注意看图片了

网友:
楼上可以,看了好久才看明白

网友:
有个图纸的话修起来是快点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先收藏再加分!

网友:
思路清晰啊,一看就是老手了,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