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ONY)]
SONY 1-875-582-12电源板

楼主(2016-03-15):
SONY 1-875-582-12电源板红圈中是什么元件,标称是LF 4

网友:
应该是电感 !

网友A:
是新手吗 现在是什么情况 阻值大了 还是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新手吗 现在是什么情况 阻值大了 还是小了?

你好,是新手,是开路了,怎样代换?

网友B:
L是电感,又加了个F,F应是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L是电感,又加了个F,F应是保险

应该就是一个保险电感了,换个保险丝上去应该可以

网友:
明显是电感

网友:
You can do a thin jumper (flight line) for the fuse.
It work 12 volts. What is wrong with TV? You have 3 red lights flashing?

电视型号名称是什么?

网友:
这是12V经过高压的电杆
改高压板后 需要剪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