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复华硕P5PE-VM不触发一例

楼主(2016-03-15):
公司仓库有很多老电脑,基本都是主板坏。想着维修来给机加工的线切割机床用。随便搬了一台回办公室。上电测试,有待机不能触发。主板型号华硕P5PE-VM V1.00

不能触发,先从开关针脚开始。因为没有图纸,跑线吧。用镊子跑线法,从前面跑到后面,又跑回前面,最后进了南板。短接开关后,南桥外面的测试点有被拉低。难道南桥坏,如果南桥真坏了我就只有到这里了。最后想想,应该是先到IO,然后再到南桥的呀,怎么就直接进了南桥?
因为是新手,也不知道是不是跑错线了。还是找找图纸吧,所有的迅维总是有惊喜,找到了一个V1.03点位图
打开找到F_PANEL,看与开机针相关的元件。

依次是C92(未安装)>RN44>RN174>IO。短接开关后,测量发现RN44第一脚已经拉低,但IO68PWRBTN#还是高电平。
之前路线跑错了,这次得仔细点。从RN44第一脚开始跑,很快就找到原因:断线了。把两边漆刮掉,费好大劲儿才焊上一边,另外实在不好焊,连接到RN44的第一脚了事。
上电测试,能触发,跑码,亮机。修复。
第一次写维修作业贴,啰嗦了一大堆,见谅!

网友:
修了很多华硕的这种黄板子,从IO到ATX 的绿线断线,好像通病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rn99推测是开关针上拉电阻。

有rn99吗?

网友:
会看点位图也可以啊!能从点位图跑线路挺厉害的。

网友B:
楼主不 是专门做维修的,能修好这板子,挺不容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 是专门做维修的,能修好这板子,挺不容易的,

这种应该是775cpu插槽系列的老板子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

网友:
IO到ATX的症状通病一粒
还有就是ATX到IO拉低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