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40g m2l开机无反应

楼主(2016-03-15):
待机时开机排针处无电压,各场管没有击穿,24针电源接口都有阻值。强加电电源可以转动,主板上有个芯片写的是ite8718f,我测了下电源9的接口和它是通的,14脚通过各电容也和这个芯片有联系,估计应该是io芯片。强加电时检测卡无反应,g极和d极也没有电压出来,下步该怎么弄,是不是烤下南桥

网友:
你看下有没有1117的稳压管,然后测下南桥的供电的对地阻值是不是短路

网友:
你要先把开机针电压修出来,开机针电压都没有就不用先去管别的地方

网友:
先修待机的电压再说

网友:
看下内存供电是不是待机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