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SONY本子板号:DA0HKCMB6D0,外接显,内屏不显EDP信号

楼主(2016-03-15):
一台SONY本子板号:DA0HKCMB6D0,外接显,内屏不显EDP信号
前面修过一次忘了了什么问题,没过多久又拿来。。。。
开机不显电流跑到0.7几,键盘正常亮,键盘上小数字灯也亮,外接HDMI正常
内屏不显。拆开来看屏线断了两根,订了一条新屏线换上也是不显,(这JB屏线贵死了。。。最便宜的也要112,贵的有190几。。
桥CPU集成在一起,EDP信号也是CPU输出,加焊过两次,依然一样的结果
显卡加焊过一次,也是无果

测的.NT_LVDS_VDDEN信号没有,打值正常,

INT_LVDS_BRIGHT  INT_LVDS_BLON EDP_HPD DISPON 都没电压,打值都没有偏低的

怎样判断是CPU这边的问题还是显卡原因
这台搞的头大了。。。。。
刚刚看到PQ50焊过。。。第一次修应该是没过保护隔离

补充内容 (2016-3-18 14:03):
好多人说屏线。屏。。。屏线换的全新原装的,屏也用了一个破屏试了,(破屏只是碎了,还能显示的,一样是薄小接口的)
最新进展,,拆了独显开机故障一样,。。。。。。。过两天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楼主解决了分享下啊,碰到过太HP的同样故障没解决呢

网友A:
CPU如果有问题,外屏是不会有显示的,还是找显卡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如果有问题,外屏是不会有显示的,还是找显卡的原因吧。

显卡方面?

网友B:
先测量主板屏线接口到屏上的接口线路正常不,EDP和LVDS不一样,HPD应该是插入屏就拉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测量主板屏线接口到屏上的接口线路正常不,EDP和LVDS不一样,HPD应该是插入屏就拉低吧

屏线是换的原装全新的,。。128一条的屏线。。。。。。

网友:
外接都显了,说明还是屏线,屏,再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只为学习,顺带拿点下载分

网友:
买回的屏线一样吗?我记得一台联想机,按型号买屏线,结果不一样,外观一样,内线部线位不一样,最好是要看屏线上的编号买。

网友:
见意你拆开原屏线,断的屏线接好试试

网友:
平时我一般断的屏都是接好修好的,极少换屏线。

网友:
新手来学习       多多关照

网友:
edp接触的太少了

网友:
有没有换屏试过?

网友:
楼主还是查哈显卡的条件吧

网友:
屏都没有认到

网友:
测下 屏的 供电正不正常,,慢慢 排除 是电路问题 还是显卡问题 还是 某组屏的信号 没放出。。 有图纸 都好 搞。。

网友:
如果CPU模块出了问题也是内不显的

网友:
为什么我的就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