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屏幕撕裂感,水波纹

楼主(2016-03-16):
师傅把机子交给我修,说:“开机屏幕不正常,有时。。。怎么说的,你自己看吧。”好吧,开机一看,没问题,随便看看电影或者看帖子,看了不到10分钟,画面出现撕裂感,有水波纹,换屏,无果,换屏线,无果,换内存条,无果,进安全模式,无果,卸载独立显卡驱动,进入系统,无果。无奈拆机,把板子拿出来一看,发现显卡已加焊,我问问师傅,师傅说这机子上家修过,跟故障一样。我心想,跟显卡没有关系,因为卸载显卡驱动,还是屏幕不正常,所以跟显卡芯片无关,就看看显卡供电电感滤波电容是否问题,我换个330电容,装起来,烤机,还是老故障,灰心了,换CPU,结果一换就然并卵,最后一步刷BIOS,装起来,烤机,咦?10分钟过了,还是没有老故障,放电影测试两天,没有任何问题,交给同行,收工!原来是BIOS搞的鬼啊,简直不科学呀。。。。

网友:
说实话,BIOS问题,真真的不科学。。。。。。。。。。

网友:
b460通病不少   bios引起的屏幕水波纹 还真没遇到过    不错学习了

网友:
BIOS引起的,还是第一次见呢

网友:
此故障真没见过,好经验,加分支持!

网友:
又学到了。。。

网友:
第一次见到BIOS引起的这问题,让我开眼了

网友:
修这种机器,最费时间了,用排除法慢慢换吧

网友:
学习了.什么问题都有.好难解的科学

网友:
最终是BIOS问题,那确实不科学

网友:
我怎么没有遇到呢

网友A:
BIOS 中病毒了,倒是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中病毒了,倒是有可能。

我头第一次听说BIOS病毒。。。。。。

网友:
真没有修到过
下次注意了

网友:
呵呵   没图没真相

网友:
被客户拿走了,来不及拍照了

网友:
真的不刚相信!以为是滤波不良

网友:
我的反应是滤波不良,结果真没想到

网友:
BIOS引起这个故障。少见

网友:
BIOS不可能引起这样的故障

网友B:
估计不是BIOS的事,应该是加热了主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不是BIOS的事,应该是加热了主板,,吧

我对主板没加热呀。。。。

网友:
遇到过B460开机一长两短报警,也是BIOS的问题

网友:
bios出的问题真的是千奇百怪啊   很多时候都有违常理

网友C:
en realidad fue la bios?

网友:
现在的BIOS真是五花八门的故障

网友:
光想想换东西的过程就知道费时间,还好是BIOS

网友:
没法理解了,BIOS引起的

网友:
BIOS会引起这个现象么 ?

网友:
bios问题 BIOS真是出奇葩问题

网友:
这是真是疑难杂症,以前遇到过海尔机器,屏幕波浪纹的,屏,屏线,显卡都修过,最后没有解决,想破头也没有想到BIOS还会引起这样的毛病。

网友:
只能用昏倒来形容

网友:
真的有点不相信。

网友:
BIOS还能引起这样的故障,好奇怪呀

网友:
真是”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网友:
真不敢相信bios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en realidad fue la bios?

Sí, la culpa es difícil de ver, pero no sabía que es la BiOS.¿Disculpe amigo eres españ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