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联想E420,最近二修越来越多了,手法也越来越奇葩了

楼主(2016-03-16):
          故障为插电待机0.45
          收到此机之后,插电就晓得是怎么回事了,待机芯片通病。一顿拆之后才发现待机芯片已经被换过了, 这是我洗刷刷之后的图,这个芯片焊接一定要焊好,场馆G级焊不好后面容易烧的一塌糊涂,现在故障为待机偏高芯片发烫,待机芯片发烫一般为LDO短路/3 5V短路/芯片自身问题,所以要先打阻值。
          一圈下来,故障为5V对地短路,所以开始用大家最喜欢的烧鸡大法,都对地短路了所以开始低电压烧上2V,结果很意外只有0.25的电流,手摸了一圈没有一点手感,只摸到一个大概位置有微微的热度手还是摸不出来,没法办了只有上嘴了。。。。亲了一圈发现问题 PU4504有微微的持续发热,手摸不出来嘴能感觉出来哈哈哈哈。。。。。。。。。。。
               拆掉之,现状阻值为25。。。。还有短路的地方。。。烧的话调5V,电流只有0.15了。。上嘴亲都亲不出来了。。。只有靠蒙了,此机来讲也爱烧USB转换电压的芯片,拆掉后阻值正常 也是太懒了直接飞线搞定没有找芯片。现在整板测得阻值正常已经排除短路情况,后面该通电了吧,并没有。。。因为芯片上家焊过略微不放心打了下馆子G级,果然有问题5V下管G级无穷大,3V上官G级阻值有点低,拖锡吧。。。之后阻值正常。。插电依旧0.45芯片发烫。。没有考虑直接换之。。然而还是待机0.45,不过量3V为1.5V----5V为3V。。。电压偏低,测得芯片升压脚位电压跟电感电压相同,芯片自己出的升压电压外面只有升压电阻电容,索性两路电容一起换掉,插电已自动开机 。维修到此结束了,之前烧掉的U4504是0.75的供电芯片,在HP板子上找到的。估计此机开始也就是待机芯片问题,上家换了之后没有焊好通电短路就没有继续搞直接送过来了。。。
            最近好多二修的机器,说二修吧也算不上二修,因为故障都很浅,但是动的东西太多了,有的晶体管也给你拆一拆。遇到最奇葩的是一台华硕X550CC的,估计是报价客户不修做的故障,这故障做的我也是开了眼界了,板子显卡,CPU供电,南桥背后的小电感全部被拆掉,再重复一遍是全部都被拆掉了!!!,EC旁边小电感,0欧电阻被拆,时钟芯片0欧被拆,板载内存都不放过,电阻被拆,还好此机有点位,但还是找了半天啊!!关键拆的有电阻还不光只有0欧的!!!。。。。最悲催的莫过于全部补齐之后,亮机测试全部正常。报价客户不修!!!我就艹了!!!之后还原就不描述了。
            现在电脑维修真是太难了,同行往死里压价,电脑城里很多卖笔记本的清尘现在都自己搞了,不会拆也没关系拿过来问师傅啊这个地方怎么拆啊,然后就没你什么事了。。。。外县发来的很多也是拆散给你的,主板有动过的有没动过的,也有一通焊一通拆给你的然后板载CPU短路,修都没法修。。。。
             说多了都是泪啊,碎觉了都0.43了。。。。

补充内容 (2016-3-20 12:31):
兄弟们别光看啊。。。。给加点分嘛。。。。

网友A:
这么下本修机,可以的兄弟。
一般我焊接供电芯片,会先看看焊接情况,再打下MOS管组织,双重保险

网友:
二修机器其实还好,
只要上家没出题。。。。。。。。。。。。。

网友:
焊功一定要好的,不然会麻烦的

网友B:
第三张图EC9723上面怎么鼓泡了

网友:
最好先和客户说好价钱再修,搞一通,修好了,客户再来个不修了,浪费时候和精力。

网友:
真的是往死里压价哦同感啊我们该如何存在

网友:
楼主耐心挺好

网友:
楼主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网友:
用嘴亲是什么歌亲法  真的用嘴?

网友:
    保持姿态,有时候也不是什么活都接,虽然你有把握修好,但是浪费的是时间

网友:
看到二修的机器很烦 虽然有的很好修!

网友:
最后面一段还说到每个维修的心里了

网友C:
用嘴亲真的假的不会烫起泡吗

网友:
楼主好技术啊 ,烧机大法用的也是不错,这种微短路不好找 啊

网友:
说出了我们的心声

网友D:
楼主高明,修机原来还有一招叫做亲亲大法。

网友E:
楼主居然用嘴真拼  还有耐心非常好- -。。现在一般修机都要事先报价了  不然搞好后他说不修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高明,修机原来还有一招叫做亲亲大法。

哈哈哈,下次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居然用嘴真拼  还有耐心非常好- -。。现在一般修机都要事先报价了  不然搞好后他说不修了- -

二修哪敢先报价啊,后面什么情况都不清楚

网友G:
楼主说的维修人的心里话,确实难做,手脚太多,客户又叼,最近我也有三台修好后,客户不修了。也就是才两三百块而已。

网友:
说了这么多总结出一句:只要技术牛到哪儿都有饭吃地!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二修哪敢先报价啊,后面什么情况都不清楚

可以事先预计估个价- -到后面有大问题加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事先预计估个价- -到后面有大问题加呗

这边不一样,商家都只认一次报价,后面再加就很不情愿了

网友H:
我也是醉了啊  哈哈 先谈价格在修机器 很多都是同行接的机器给你 你哼哧哼哧修好了 他其实还没报价格呢 然后他报价崩盘不修了 你咋整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说的维修人的心里话,确实难做,手脚太多,客户又叼,最近我也有三台修好后,客户不修了。也就是才两三 ...

我说的也是自己的心里话啊,憋了挺久了上来发泄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醉了啊  哈哈 先谈价格在修机器 很多都是同行接的机器给你 你哼哧哼哧修好了 他其实还没报价格呢 然 ...

现在不行啦,你给报好价,后面再有别的加钱就很费劲啦,给加点分哈版主大人

网友G:
话说回来,你自己一番努力修好的机器,别人不修了,你不做手脚太对不起共产党了。你不做手脚同行直接就收钱了。即使同行那边不捣乱,但同行肯定和客户再加钱的,这样客户容易不修了,有的也属于正常,现在买个能用的二手电脑也才800左右。虽然我也郁闷,但也要心态好,能赚就赚。不能赚也没办法,我老板生意做的都还不错。

网友:
好修的可以修好报价,难修的肯定报个预估价,你那个还是被人拆过的,更要先报价了,时间成本耗不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下本修机,可以的兄弟。
一般我焊接供电芯片,会先看看焊接情况,再打下MOS管组织,双重保险

我只习惯放大镜扫一圈脚位,管子没打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嘴亲真的假的不会烫起泡吗

手都摸不出来,怎么会烫

网友:
生意难做.会用镙比刀的,都会修本本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话说回来,你自己一番努力修好的机器,别人不修了,你不做手脚太对不起共产党了。你不做手脚同行直接就收钱 ...

是的 ,心态要好

网友:
因为焊工不行,小问题变成了大问题

网友:
运气不好。。。。。。。。

网友I:
学习了!这样都行啊!要是我早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这样都行啊!要是我早换板了

这样你就换板了啊,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三张图EC9723上面怎么鼓泡了

那不是鼓包,板子背面不知道在哪粘的很多黑色泡棉

网友:
很细心值得学习

网友:
厉害,修过的都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