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又经典的两个例子

楼主(2016-03-16):
主板是映泰tf520a2+主板问题是保存不了时间和要按f1其他都正常,不用说rtc电路的问题,参考电路图tf560a2以图关机状态 测jcoms1为1脚o.75vg不正常,拿开跳线帽测1脚来判断是不是桥拉低电压,测一个鸟样,说明不关桥,向前推以图 为了判断是前端还是后端拆d16来判断,测d16的a点正常3.0v正常说后端的问题,只能把全部有关+3.3V_VBAT电路拆了,拆c333,c332测一样,再查 折c314还是一样再查 拆c221还是一样,还进io和桥,只能拆io,桥坏就算,拆io跳线帽恢复3.0v也没想到是io拉低的,进系统和使用都正常,所以很少怀疑是io问题,维修就是这那么一步一步来阿。第二块是网吧拿一堆翔升r880gm有些有时能开机有些不能开机,随便拿一块上电能开机就是不显示,第二次上电不能开机,那么一步一步来测pci的a14电压为2.5v有点少,这个很多人去拆网卡,io等是不是这个元件拉低,但我修多就知道那里出现参以上tf560a2电路图 换r222和r220就行了,换完恢复3.3v同样拿第二块测pci的a15为1.2v不正常换两个电阻解决,发现一个问题只要出来2.5v有时能开机有不开机,1.2v出来就不能开机,全部差不多问题。。

网友:
03:46发帖,你是在上夜班吗。。。

网友A:
通向IO的不是电池电压检测的吗?有问题也没报错什么的?

网友:
LZ思路相当清晰啊

网友:
注意身体 早点休息  养生是一门大学问

网友:
楼主统板很有一手嘛,,,已加分。。。怀念深圳修统板的年代

网友B:
加分鼓励,这么晚还在发帖。台式机RTC是有的到EC,那么是不是有的RTC不到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向IO的不是电池电压检测的吗?有问题也没报错什么的?

不是,这里3.3VBAT应该是通往69脚,即3,3VBAT推测也是IO芯片待机主供电输入工作电压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分鼓励,这么晚还在发帖。台式机RTC是有的到EC,那么是不是有的RTC不到EC?

这个具体看什么南桥芯片组类型主板和IO对应型号引脚定义来分析。

网友C:
pci的a14电压低得先打值,没短路就去修调整电阻。有短路修了调整电阻也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分鼓励,这么晚还在发帖。台式机RTC是有的到EC,那么是不是有的RTC不到EC?

电池电路出来一般都会进到IO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i的a14电压低得先打值,没短路就去修调整电阻。有短路修了调整电阻也没有用

是的,可以打下1117输出脚对地阻值。

网友D:
这么罗索,有电路图直接量3VSBTY就可以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pci的a14电压低得先打值,没短路就去修调整电阻。有短路修了调整电阻也没有用

短路就不会有电压输出,1117会发热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罗索,有电路图直接量3VSBTY就可以啦!

没电路的阿,只有参考大佬阿

网友:
告诉你一个经验吧!没有电路图,这种3VSB或5VSB电路,肯定是双供电电路转换过来的!
有这个思路,找到双供电回路。查故障。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有秒杀的节奏,时间不保存,要换IO好的,我还是没有搞过。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短路就不会有电压输出,1117会发热阿

这个调成电阻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厉害厉害,换是我就直接干1117了,看到这个以后可以少走很多弯路了

网友:
楼主的的维修思路值得学习。哪里坏了,多想几个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调成电阻起什么作用呢
相当于电位器功能。

网友:
第二个故障经典啊,我经常这么干
第一个就更加经典了

网友:
楼主套路很深啊 2个案例确实很经典 特别是第二块 要是我直接干1117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