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32E360 黑屏

楼主(2016-03-16):
上电电源指示灯由红变绿, 拆机后测量电源输出正常,再测灯条供电只有24V,判定恒流板要嘛坏,要嘛是灯条原因造成保护,判断恒流板测着灯条供电脚再上电,结果有70V一下就保护了,故障肯定在灯条,灯条维修:机器上电黑表笔对地,红表笔测灯珠电压,灯珠都是串联,测到哪个没有电压,那个就坏了,把那个灯珠短接就OK,实修多台机器。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是短路保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