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常见的无线门铃问题解决方案

楼主(2016-03-16):
使用无线门铃的人们都知道,日常使用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各种问题,本文就为大家介绍下关于无线门铃常见问题解决方案。

  无线门铃常见问题解决方案

  一、无线门铃间断性不能开锁:

  首先要考虑的是室内机的按键问题,尤其是装机在三年以上的用户,分机与主机处于工作状态时,可将开锁按键触碰短路试试开锁,正常说明开锁按键正常;不正常估计为分机控制板或入户线故障,再用检修用的10芯护套线为测试线,直接将这台分机接入主机线端测试,正常估计是入户线或楼层平台故障,不正常当然就是分机控制板故障了;最后依然用这条10芯测试线接入楼层平台测试,正常说明入户线故障,不正常换个楼层平台端口再试,换后正常说明这个楼层平台的这个端口损坏。

  二、无线门铃可通话而无图像:

  1、可视门铃不亮屏而无图像:请检查分机电源,看供电是否有黑白18V,彩色12-18V;

  1.1、亮屏,但图像扭曲严重,抖动、不清楚、偏黑、偏模糊:请检查分机电源,看电压与电流是否符合说明书要求;

  1.2、亮屏无图像:先检查分机的视频线,看是否接好线,是否有视频信号;再更换一台相同型号的分机测试;

  1.3、被呼叫有图像,按监视时无图像:多数为监视键故障,更换一般即可解决;

  三、无线门铃分机听不见:

  听不见,其它功能正常:估计为手柄线没有插好或听筒喇叭损坏,先重新插一次手柄线,不行再更换手柄试试,再不行就是分机控制板故障了。

  四:无线门铃不响,分机不报警:即有防区联动报警功能的分机有警情时不向管理中心报警!

  首先检测报警探头供电是否正常,工作是否正常,供电用万能表测试,工作是否正常采用更换相同型号的报警器测试;再检测报警探头至分机的线路是否顺通,是否接触良好(无线报警探测器的此步省),最后更换相同型号的分机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