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55v4c键盘没作用

楼主(2016-03-16):
这个蛋疼的三星355v4c,来的时候上家说掉电,拆开后没发现进水的迹象,有点小修过。电流一到0.8,9的样子就掉到0.2-0.02。发现电压全出了,示波器短暂测量也没有发现啥不正常的。换了几个滤波电容涛声依旧。查了温度三极管,没发现问题,不知道是不是EC坏了。上家说原来此机是亮的。我在板子上使劲瞅,发现有一个小电感PL121好像,好像被动过,就是公共点到高管上的一个电感。我量量阻值为0,好像没问题。后来又瞅了瞅,实在没啥动的,怀疑是不是这电感问题啊。把电感拆掉,换了个小一点的电感上去。电流一路上升亮机。(经验总结,电感正常,并不代表对电路没有影响啊。)
但蛋疼的事情出现了,在BIOS下键盘一切正常,进PE键盘全不能用,装了系统进系统也全不能用。外接键盘正常。
我郁闷了,搞了近一天也没搞好,求高手指点。附贴BIOS和图纸,应该都是好的。

SAMSUNG 355V5C LA-8863P.zip

网友:
难道没有高手通过。。。。。。

网友:
是是换过屏的 一般都是屏换了键盘就不行了

网友:
你打哈键盘的排线接口到EC的阻值看哈

网友:
感觉很像是BIOS坏的啊,刷过没

网友:
加焊EC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