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6-03-16):
9102 A4 的EC程序怎么写啊,有知道的吗 详细的告诉我一下 谢谢了 手里碰到了一个G500 待机0.01 不触发  其他都正常

网友:
rf809可以写

网友A:
EC的BIOS不是存在类似于25X16之类的BIOS芯片上吗? EC芯片本身也有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的BIOS不是存在类似于25X16之类的BIOS芯片上吗? EC芯片本身也有资料?

ec本身带flash的,是可编程控制器,

网友:
只接买带程序芯片啊!!网上大把!!

网友:
应该是9012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