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LT32630X

楼主(2016-03-16):
收了一台32630   通电指示灯亮  按待机灯闪后无图像  拆机检查无背光  外接一根灯管  开机瞬间灯管一端闪一下   以此去掉三个保护  还是一闪就灭  查保护脚电压也不高  逆变器输出端电阻35欧   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没人理会  继续求  请指点思路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吗?  请指点

网友:
外接一根灯管,呵呵。
用的是哪种电源板?

网友:
是  外接试的   就亮能有1厘米   然后保护  是不是变压器坏了呢

网友:
发电源板型号过来,或者照个相片发上来。这机子配不同屏,电源背光一体板的型号是不同的。
有的背光是四个升压变压器,每个变压器点亮一条灯管。有的是只有一个大升压变压器,点亮数条灯管的。
而且长虹的主板,还有一特点。一打开220V交流开关,电源输出副电源5V,在主板上,5V转化成一组3.3V,供给CPU。在没按键二次开机的时候,主板输出一个试探信号,经过STB端,开启主电源12V还有24V,连背光开机以及亮度控制都有电压。这几个电压都只是一瞬间。在这时候,你会发现背光一闪即灭。然后我们按按键二次开机,STB有电压,12V24V输出,背光开启以及亮度输出,就都来了。这时候,背光才是真正的开机。
而且,PFC380V不够,或者没工作,背光也会一闪即灭。
LCD灯管测试仪,或者代替仪器,备有。或者备有屏体。这样的故障,一测就知道有没有可能是屏内灯管问题了。
那尼,太难解释了。测量上屏12V或者是5V有,就代换电源板吧。要不就丢板过来给我修。百分百搞掂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