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代进水漏电50MA左右 加开机150MA定主不开机真实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6-03-16):
(图片)

网友:
150MA是不是还没启动基带部分呢

网友:
这资料从哪里搬过来的  我擦 。。。。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内容

网友:
I2C总线有问题,肯定打不开了

网友:
看来  显微镜 不能缺少啊?  普通放大镜 效果不行啊~!

网友:
6代系列的进水机总线被拉低大部分应该是CPU烧了,我遇到好几台是这样,该拿的芯片都拿了,CPU一下电压正常了。

网友:
漏电怎么修的不一起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