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P41T-LE不跑数

楼主(2016-03-16):
P5P41T-LE不跑数 能触发  风扇一直转   无任何显示,  诊断卡不跑,偶尔多开一阵 能正常显示,感觉IO。看了哈IO周边有822,我就把IO边上的822排阻全换了 ,结果正常了  有一个822的通病

网友A:
就是IO这边靠近PCI插槽这边的吧

网友:
打下对地阻值 看看是不是缺少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IO这边靠近PCI插槽这边的吧

嗯  IO  就是图上那个

网友:
又是华硕822 各种各样的故障层出不穷 也不知道华硕的工程师是怎么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IO这边靠近PCI插槽这边的吧

不是那个822
是64脚下面那个822
楼主这个乱换

网友:
楼主乱换
不过被你换好了
具体得822再64脚下面那个排阻822

网友:
可以一个个换着试要不然你下次碰到又全部换掉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那个822
是64脚下面那个822
楼主这个乱换

现在有822通病不会修的都可以看到822就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822通病不会修的都可以看到822就换了

回修与不会修
搜索下论坛就可以看到了
等下我发帖记得来捧场

网友C:
看你这个图片,应该是板子都没拆出来直接就在机箱里面修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这个图片,应该是板子都没拆出来直接就在机箱里面修的吧?

呵呵  偷懒哈

网友D:
作为一个维修人员
那里能这样偷懒呢

网友:
也可以用风枪加热822判断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作为一个维修人员
那里能这样偷懒呢

斑竹 息怒  我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斑竹 息怒  我错了

没生气啊 息怒什么

网友:
又是可恶的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