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惠普slatebook x2碎屏后,换新屏花屏问题

楼主(2016-03-16):
惠普slatebook x2碎屏后,tb了个新屏幕换上,花屏了,不知道是啥问题啊,有大神解说下吗还有,下图的那个红圈里的芯片,在亮屏后有点烫手。DSI84 34AJ64w TI GI
芯片

网友:
线没有插好吧。。

网友:
是不是屏型号不匹配还是排线接触不好

网友:
打下对地阻值 看看是不是缺少工作条件

网友:
才买的屏不一定就没毛病,点一下屏看看

网友:
这个机器是摔过的吗?如果是摔过的,有可能是主板显卡部分的问题!

网友:
摔过一次,把屏幕发回给卖家去试试看。屏线反复插了很多次了,都没用。

网友:
可能还是屏不通用 平板的我试过 一样大小的屏 换上花屏的很多

网友:
吧坏屏的程序读出来,写到新屏去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和屏关系不大,查排线看下有没有破皮的

网友:
楼主这个是不是线没有装好哟。或者是屏不一样

网友:
不是主板就是屏,原来屏亮不?换上去试试

网友:
外接正常吗

网友:
是不是他屏本身问题。。可以换一个试试。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这样的 不过是惠普的笔记本 是装的时候排线被东西压住了。当时我也是插内存换屏搞了很久

网友:
屏线和屏线插座的问题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