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ODIN五件套救砖教程

楼主(2016-03-16):
三星手机很多时候由于刷错了固件,或是做一些其它的操作结果变成了砖机,这个时候用普通的刷机手段是无法进行刷机的,只能通刷五件套来进行救砖。
其实所谓的五件套,就是官方发布的一种刷机包,其中包含:
分区文件、(pit
引导文件(BOOTLOADER
核心文件(CODE
基带文件(MODEM
运营商文件CSC
五个文件是整体的,缺一不可,否则就会刷不过去。
五件套可以在网上随便下载下来,但是需要通过三星专用的ODIN软件来进行刷机,传统的卡刷和线刷方式都是不行的,在网上下载最新的ODIN以后,进行安装。
然后在电脑上打开刷机软件Odin3,点击软件界面相应按钮,从电脑中选择相应文件(请一一对应,不要选择错了),注意,不同的刷机包,下面的名称可能有所不同,不过只要是Odin3方式刷的,基本上都包括下面这几个文件。

接下来把要救砖的手机进入挖煤模式(也就是下载固件的模式),进入方法是(下键+电源键+home)一般三星手机进入挖煤模式的方法应该都是这样的,一般玩机的人都会这个这个步骤,手机上出现下面这个图以后,挖煤模式就进入成功了。

这个时候,把手机插上数据线,连接电脑,ODIN软件上会有相应的提示,如下图所示,出现0:[COM3]以后,说明ODIN已经识别了这部手机,可以开始进行刷机了。

   接着载入五件套中的相应文件,
PIT—选择五件套里面的:KLTE_CHN_CUCMCC.pit
BOOTLOADER---选择五件套里面的:BL_G9008VZMU1BOA2_CL3840764_QB3711412_REV08_user_low_ship_MULTI_CERT.tar.md5
PDA---选择五件套里面的:AP_G9008VZMU1BOA2_CL3840764_QB3711412_REV08_user_low_ship_MULTI_CERT.tar.md5
PHONE---选择五件套里面的:CP_G9008VZMU1BOA2_CL3840764_QB3711412_REV08_user_low_ship_MULTI_CERT.tar.md5
CSC--选择五件套里面的:CSC_CHM_G9008VCHM1BOA2_CL3840764_QB3711412_REV08_user_low_ship_MULTI_CERT.tar.md5
五件套都选择好以后,点击开始进行刷机,这时左上角会有绿色进度条显示。
同时手机上也有相应的进度条。

刷机的时候有些长,可以选择去休息一会儿,或是喝点东西再来看,不过这个过程中一定要保证手机与电脑的连接,否则会造成刷机失败。
当ODIN出现PASS的提示后,刷机就成功了。

网友:
O

心在飞翔 -10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A:
这个教程挺好啊,不知一楼为何给人扣分?起码点醒我将砖头刷活了,之前一直被网上千遍一律的教程误导,就是没人强调刷五件套最可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教程挺好啊,不知一楼为何给人扣分?起码点醒我将砖头刷活了,之前一直被网上千遍一律的教程误导,就是 ...

单刷的只是刷固件,不是针对所有的去刷,所以不能救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单刷的只是刷固件,不是针对所有的去刷,所以不能救砖

其实刷机这方面我也不太懂,只是之前三星s6 root后没了深度休眠,想卡刷个deepsleep进去,结果不小心成砖开不了机,然后下N个单个的系统,一开始刷成功了一个,但开机出错,之后那些单个系统或什么救砖系统没一个能刷成功的,最后看了这帖子,才想起没刷过五件套,结果下来一刷就成功,砖也救活了。就这么回事。

网友:
网上有些刷机教程不全面,会误人子弟呢

网友:
这也要  好好学习一下 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刷机这方面我也不太懂,只是之前三星s6 root后没了深度休眠,想卡刷个deepsleep进去,结果不小心成砖 ...

单个系统只是刷的操作系统,基带和bootloader都没刷,所以有些砖机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个系统只是刷的操作系统,基带和bootloader都没刷,所以有些砖机搞不定。

嗯,这实在话,很有道理,之前网上也看过刷五件套的贴子,只是都没说明五件的实用性,很容易误导人,以为五件套和单系统没区别。

网友:
顶起来的好帖子

网友:
不错,成功刷机救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