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st2320lf无信号。

楼主(2016-03-16):
一台dell的st2320lf的显示器插上信号线显示无信号。红绿蓝。和行场的阻值都正常。
显示器
DELL

网友:
找个程序刷一下,,

网友:
先量下VGA头对地阻值,正常的话刷程序

网友:
从VGA接口跑线到主芯片,看看信号送到了吗?

网友:
看下驱动板

网友:
显示器只有一个接口吗? 可以试试另外一个 还是不行建议程序

网友:
先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刷程序,或者是不是切换到了DVI模式,插的是VGA线

网友:
这个烂机子好难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