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L220C1150不通电问题

楼主(2016-03-16):
          驱动板:BN41-02094A
          驱动板外围看到D9329芯片已经烧了,看了好多网上的芯片规格书都不对。
          通过跑线路,发现1脚有5V,3脚有3.3V(拆了芯片还在估计是开启信号), 4脚为14V,5脚接地,7脚为3.3V,8脚为5V板上有标,这时测8 脚和7脚阻值不对,主芯片SE1319L-RL芯片挂了。换个主板芯片,驱动板改个转压板,14转个5.12和一个3.3飞线到。7和8脚就好

网友:
遇到很多了,三星的驱动板,主芯片坏,都是直接换板了,楼主的芯片某宝买的吗?

网友A:
这个主芯片好找吗,,,,,,,,,,

网友B:
三星得驱动板主芯片比较会坏得原因
应该是电流过于大或者是被某个原件升压上去坚持不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芯片好找吗,,,,,,,,,,

之前三星板上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星得驱动板主芯片比较会坏得原因
应该是电流过于大或者是被某个原件升压上去坚持不猪

所以D9329这个芯片最好不要修了,直接改电压用坏驱动板顶上

网友:
换主芯片多麻烦啊,我们一般直接换,因为芯片也不便宜还容易出假

网友:
LZ真细心,是我的话直接换板了

网友:
还好muc不是在主控芯片里面

网友:
不错!留下一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