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XB-L17C电源供电不稳

楼主(2016-03-16):
LXB-L17C电源供电不稳怎么修
4.7V-5.1V一直跳变,电压没有稳的5V
知道的给个思路啊
电源灯一红一绿的,好像有短路的样子

网友A:
换电容试下。是外接电源的吗?如果是换驱动板的

网友:
电源带负载差啊,重点检查电源。

网友:
打对值是否有短路

网友:
你们假负载是什么

网友:
假负载怎么搞的

网友:
检查电源 巴

网友B:
这机子肯定是C5706通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肯定是C5706通病。

这么肯定,可惜上面没有C5706

网友:
就是单独电源输出不稳

网友:
检查电源部分反馈电路,次级电路。

网友:
反馈或者把电容换掉看下
或者追查5V得来源

网友D:
断开驱动板量的还是,看看12V是不是一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么肯定,可惜上面没有C5706

你把电源板照片发一下, 我看看有没有C5706。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断开驱动板量的还是,看看12V是不是一跳

我是断开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电容试下。是外接电源的吗?如果是换驱动板的

换了电容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电源板照片发一下, 我看看有没有C5706。

这个没看到

网友:
高压包后面蓝色电容两边就是C5706或C5707,这个爱坏。还有5V跳变再看看12V是否跳变,如果都变,查电源初级,重点检查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

网友:
这么大的C5706, 竟然说没有看到。 唉。 直接换板吧。

这板淘宝上也就十块钱左右。

网友D:
先把12V 5V的滤波电容换换,这电容有问题也会造成电压跳动。修过好几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把12V 5V的滤波电容换换,这电容有问题也会造成电压跳动。修过好几台了

换过了的,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还真没有5706   不过楼主还是先把电解电容都换了再说,,就是5v电路的2颗电容换了,不用管他看起来有没有外观问题,,有时候电容老化了,,外边还很新,,,

网友:
我搞好了,MOS管导致电流输出不稳的

网友:
这板子没修的价值,换一个没多少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