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手上有修4代以上的机器探讨个问题

楼主(2016-03-16):
我在修一个4代的机器。故障为有SPD,内存不读取。量到内存排阻上面好几根数据线对地短路。

网友:
用3代阻值卡测也也是对地短路。有没有哪位在修,可以量一下。我不确定这个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如果其他板不短路,那我就没必要修了,CPU就挂了

网友:
是不是对地值全零呀,是的话,U坏了

网友:
会不会是CPU坏了哟

网友:
有些是对地的,饼哥是不是发个一个测试的表

网友:
对地是多少?

网友:
对地为零。但是我怕4代的跟以往的不一样。

网友A:
有些板对地是正常的.可以二个插二个槽同时打一下,或找个同型号机对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板对地是正常的.可以二个插二个槽同时打一下,或找个同型号机对比一下.

就是没一样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