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20I没有喇叭声音

楼主(2016-03-16):
一台X200I耳机有声音喇叭没有声音、换个喇叭还是没有声音、加焊声卡芯片后喇叭有声音、机器修复。

网友:
会返修吧。。

网友:
要是我就换掉了

网友:
这种机子不是有声卡小板吗

网友:
耳机接口也坏的多  这款机器

网友:
运气比较好  一般都要换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