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2P-B3无CPU供电

楼主(2016-03-16):
刚刚拿到一块技嘉的板,其他部分的电压正常就CPU供电没,CPU供电主芯片是ISL6364,测试发现40脚使能有1.03V,芯片供电有4.9V.无输出波形,MOS管那里没有短路。请问接下来该如何维修。没有维修思路了。请大家提点一下。

网友A:
其他都正常先刷BIOS 试试

网友:
还有vld没测

网友:
是啊 工作条件 有主供电 PVCC  VID组合信号 还有开启信号 缺一不可 然后看有没有输出PWM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他都正常先刷BIOS 试试

刷了,一样

网友:
先查一下CPU供电前面的供电是不是都正常了,如果供电都正常,查下CPU供电产生之前的几个PG有没有正常。

网友:
他这板没有VID,用的是SVID

网友:
直接换掉CPU供电芯片看看
或者查PG信号是否全出

网友:
看看输入输出 都是多少的就知道确定从那里查起了

网友:
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查APWROK和DRMPWROK

网友:
怀疑就干掉

网友:
我决定放弃维修去板砖。

网友:
楼主有没有同感。

网友:
修的没有一点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