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3437-b

楼主(2016-03-16):
820-3437-B 不加电,通电指示灯开始绿灯,过一会变红灯。 电流只有0.029a,求上电时序。

网友A:
楼主能不能说具体点什么机器,你这个是板号吗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不能说具体点什么机器,你这个是板号吗还是?

这个是板号。4代U的

网友:
找了几个苹果4代U 的图书纸里都没有上电时序

网友:
要找上电时序那就看饼哥的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