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5 手电筒 灰色不能用

楼主(2016-03-16):
iphone5 手电筒 灰色不能用,什么情况

网友:
换个开机排试试

网友A:
闪光灯又不是在开机排,能照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闪光灯又不是在开机排,能照相不

5S闪光是在开机排线没错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闪光灯又不是在开机排,能照相不

看错了5代的 是在摄像头上

网友C:
是应该先看照相时闪光粉能用不

网友D:
应该 照相 也不可以吧  换个排线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 照相 也不可以吧  换个排线看一下

后摄像头断了,灯线没断,哪里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应该先看照相时闪光粉能用不

后摄像头断了,灯线没断,哪里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错了5代的 是在摄像头上

后摄像头断了,灯线没断,哪里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错了5代的 是在摄像头上

后摄像头断了,灯线没断,为什么也不能用

网友E:
摄像头坏了得话是打不开闪逛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摄像头坏了得话是打不开闪逛灯的

搜嘎,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后摄像头断了,灯线没断,为什么也不能用

换一个新的试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