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发个X220换南桥图

楼主(2016-03-16):
虽然掉几个点,但是无关紧要。 发帖不容易请多多加分  谢谢!!!!

网友:
这种黑胶的机器我一般都不喜欢搞 麻烦

网友:
这种0。35的不好搞

网友:
什么都没写 就要求加分......星星说给个理由先

网友:
上点绿油一样用

网友:
黑胶的机器是很麻烦

网友:
打黑胶的真不好搞。

网友:
哎  一弄黑胶就好掉点

网友:
试着在T61的板子上 拆过桥  点掉的稀里哗啦的

网友:
我最怕那种黏糊糊的胶,半透明的,也不知道叫什么,不是黑胶,黑胶还好是脆的,可以撬下来,我说这种胶不是脆的,高温时是粘的,基本都会掉点,跟温度没关系。

网友:
是什么故障干南桥啊???

网友:
哥还不会BGA,咋整

网友:
楼主换这种板子的桥有什么技巧吗?  我换T61那些机器显卡没多大问题  THINK的机器胶比较硬  碰到这种换桥的都直接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