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六个绝招教你解决电视屏幕彩色光圈的问题

楼主(2016-03-16):
电视屏幕出现彩色光圈是怎么回事?

  电视利用人眼的视觉残留效应显现一帧帧渐变的静止图像,形成视觉上的活动图像。平常我们会发现电视老是有一些小故障。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电视屏幕出现彩色光圈的原因及故障解决。
1、当电视屏幕上出现彩色光圈时,我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移开电视周围存在可产生电磁干扰或磁场的器件,尤其是手机、微波炉、音箱等易产生电磁波的家电。

  2、如果此时电视屏幕彩色光圈还是没有消除,建议利用消磁设备对电视进行消磁处理,或者身边没有消磁设备,建议切断电视机电源,使电视处于完全关闭状态并保持至少1小时以上,然后再接通电源,观看屏幕彩色光圈是否消除。

  3、如果屏幕彩色光圈还是未能正常消除,则可判断是消磁电阻被损坏造成的。此时我们可以送电视维修处进行维修。当然如果自己身边有相关电子设备的话,就可以自己动手来进行维修啦。

  4、彻底断开电视机电源,然后利用螺丝刀将电视机后盖打开。在拆螺丝过程中,确保将所有螺丝拆下,并且放置在可靠位置,以防止螺丝丢失,从而方便后期的安装。

  5、接下来拆下电视查后盖,将电路板从固定板上拆下,此时建议戴绝缘手套,尽量避免用手直接去接触电路板导电部分(因为电路板上有“电感”、“电容”以及“变压器”等记忆设备,其内部还存有部分电能,甚至还存有很高的电压,接触及易导致人身触电)。

  6、观察电路板,找到“消除电阻”,通常该电阻呈现黑色,其大小如同麻将,同时观察电路板背面,如果消除电阻被损坏,通过电路板背面对应位置会变色或发黑。利用电烙铁将该消磁电阻拆下。

  7、接着将新购买的“消磁电阻”安装到电路板上,并用电烙铁进行固定焊接。

  8、最后将电视机后盖合上,并用螺丝进行固定,然后就可以开机查看屏幕效果啦。通常情况下,如果消磁电阻安装正确的话,应该可以看到屏幕恢复正常效果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