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50盘古版(V2.0) GTS450 不亮机的维修

楼主(2016-03-16):
接修一片显卡
型号是:GX50盘古版(V2.0)    GTS450
故障是:点不亮
上图

把显卡插上主板通电,能听到主板报显卡的警.说明显卡完全没工作.
用万用表测试显存供电和核心供电都是0V.
显存供电芯片的EN脚没有电压,
核心供电芯片的EN脚也没有电压.
通过查电路,这显卡应该是先有核心供电,再有显存供电.
查核心供电芯片的EN脚的开启电压为什么没有.
最后发现是那个12V转5V没有出来

就是上图的那个7805输出脚没有5V.
换了7805还是没有5V.
于是量一下输入
发现输入12V对地短路
就是那个红圈中的电容造成的.
换了电容后不短路了.但12V还是没有
估计是电容短路后造成12V的线路烧断线了.
在板层中间看不到.
只好接线.
接好线后上机试显卡OK了.

网友:
运气比较好  没有其它坏的

网友:
维修显卡也是一门技术

网友:
显卡供电修的好少感觉 平时客户都是打游戏 核心坏的比较多

网友A:
78M05输入12V短路,插电测了无EN
你这是硬拉去的一个12V,下次坏,直接烧GPU

网友:
红圈指的是什么?图中没有标示出来啊。。

网友:
显卡真的修的人越来越少了,楼主坚持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78M05输入12V短路,插电测了无EN
你这是硬拉去的一个12V,下次坏,直接烧GPU

这不是硬拉.而就是78M05的输入滤波贴片小电容短路引起的板层中间断线.我只是把断线接在外面罢了.

网友:
这种情况修好供电一般都可以解决

网友:
好厉害,显卡都修好了,我一片没修过

网友:
修好的东西就是心情好

网友:
高手啊,以后多多学习

网友:
多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
你这个闲心,还不如卖个新的,钱钱还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