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5VD修屏不亮

楼主(2016-03-16):
机器型号:ASUS K45VD
故障:开机不显
同行送的机器,接机一看电流跑的很正常,显示的节奏,接外接显示器能亮,很正常,无花屏现象,打手电照屏,发现只是暗屏。
拆开换了个屏,现象一样。接着屏线接口用二极管档打了一下阻值。发现19V阻值只有6。不接屏线单量了下原屏的19V阻值有400多。
故障锁定为主板19V供电电路,我偷懒又交给BGA师父练手了。
BGA师父拆机后震惊了,主板上的屏线接口一端烧成焦炭了,拨开屏线,屏线这一边也不能幸免。
BGA师父稍做处理后,仔细一看发现发焦的地方主要是19V处三根线的宽度,旁边只是黑了,于是接着在保护除19V那三根线之外其他线的完整的情况下
小心谨慎的刮掉了烧焦处的黑炭,一直到阻值正常为止,旁边数据线447,19V接口处引脚阻值为无穷,主板连接处也烧成炭了
屏线的19V直接飞线连到主板19V的背光供电处,屏亮了,只是有花纹还带浮动的,整屏从右下至左上渐变式的偏红。
接着我发现屏线接口19V旁边的数据线触点在公母口内都还有黑炭末,再处理了一遍,稍微白一点,试了一下情况稍好点,但只是稍好点。
不纠结了,先换板上的接口,还别说BGA师父焊得非常完美,要不是有一端的板上被刮成白癜风,真看不出被动过。再接屏试了下,花纹没了,只有那
渐变式的偏红。接下来得买屏线回来换,虽然不止一次打了屏线接口数据线的阻值,为防万一多报了个南桥,(数据线要南桥来的)
第二天换上新屏线“坡飞”。
总结:焦炭导电,半焦不完全导电却也足够干扰信号的正常了,上个图看看

网友A:
烧成这样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B:
焦炭不导电  应该是烧糊了 接触不良

网友C:
跟着你们多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成这样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不知道,单烧接口,外围主板和屏都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焦炭不导电  应该是烧糊了 接触不良

最先考虑这种情况,接屏线压过接口,打过阻值,没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焦炭不导电  应该是烧糊了 接触不良

主板烧焦的情况应属常见的,炭导电的情况我是反复验证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着你们多学习

相互学习

网友D:
这种情况碰到过

网友:
改的不错,有创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碰到过

一看就知道是久经杀场的老手了

网友:
屏线和接口换过了,谈不上创意了

网友E:
dell的烧屏线接口多。。华硕的很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E:
dell的烧屏线接口多。。华硕的很少见

烧接口的,我碰到的都不多

网友F:
什么原因烧得这么厉害,楼主还专门请个BGA师傅,生意兴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什么原因烧得这么厉害,楼主还专门请个BGA师傅,生意兴隆呀。

什么原因真不知道,我是打工的,BGA师父不是我请的,我和他一样是被请的

网友:
这也被你救活了,厉害

网友G:
群主厉害这种我一般都换屏线了
要什么用户名
事实上我们最后还是换了屏线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群主厉害这种我一般都换屏线了
事实上我们最后还是换了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