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提示温度过高 维修

楼主(2016-03-16):
iphone6 提示温度过高  维修

拆掉 R1808 C1359  R1310 C1367 R1390 C1322
R1357 C1368

二零一四。。 +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A:
自用的i6就是这个问题!有图标出来对我这种小白就更好了

网友B:
温度检测电阻出问题了

网友C:
看来温度检测可有可无哦

网友D:
温度感应器可以拆掉吗?

网友E:
昨天碰到一台I6的 机器很热 有时会卡在苹果LOGO进不去 不知是啥问题 求解

网友:
R1308可以拆掉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自用的i6就是这个问题!有图标出来对我这种小白就更好了

你要先确定是不是一开机不久就提示  可以下个PCB点位图  我发的其他帖子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度检测电阻出问题了

多半都是这几个东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温度检测可有可无哦

图方便  一般人不会一开散光灯几个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温度感应器可以拆掉吗?

没有温度感应器  这些都是热敏电阻  负温度系数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昨天碰到一台I6的 机器很热 有时会卡在苹果LOGO进不去 不知是啥问题 求解

上可调电源看看是不是漏电  换电池试试     通用里看看有没有哪个选项是灰色的  很有可能就是它的问题

网友:
图方便 可以  要是有耐心就原板替换一个

网友G:
压敏电阻最好原版替换。

网友H:
拆这么多东西会不会影响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要先确定是不是一开机不久就提示  可以下个PCB点位图  我发的其他帖子有

是的~换电池也一样开机10来秒就提示温度高冷却后使用;一直来都在找温控电阻这方面的资料~只可自己水平太小白到现在还是搞不清楚

网友I:
语言太简洁了 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压敏电阻最好原版替换。

图省事就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拆这么多东西会不会影响功能

比如闪光灯开几个小时 手机都不会关机   失去了温度侦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换电池也一样开机10来秒就提示温度高冷却后使用;一直来都在找温控电阻这方面的资料~只可自己水平 ...

现在能理解了吗??找到这几个原件拆掉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语言太简洁了 没看懂

就是拆掉就好了  不用管

网友:
高手 技术就是没得说   必须认真 学习 一下

网友A:
8颗已经全部拆掉;有好转但现在隔几天还是会提示温度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A:
8颗已经全部拆掉;有好转但现在隔几天还是会提示温度高……

是不是打开摄像头的时候就提示温度过高?若是这样查后摄像头的I2C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打开摄像头的时候就提示温度过高?若是这样查后摄像头的I2C总线

不是摄像头引起的;8颗电阻我是依次先拆前部温度捡测再开机测试的~再拆相机温度检测电阻然后拆主cpu温度检测电阻;最后到基带功放温度检测电阻然后才能正常使用;但用了几天后又出现了温度高问题;查阅资料有可能是R1309电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可调电源看看是不是漏电  换电池试试     通用里看看有没有哪个选项是灰色的  很有可能就是它的问题

这个估计电源芯片短路比较多!

网友J:
你这是相当于去保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这是相当于去保护吧

差不多吧  是这个原理

网友:
正在学习修手机。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K:
这。。。真是简单粗暴 不过就喜欢楼主这种直白的作风~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真是简单粗暴 不过就喜欢楼主这种直白的作风~

能解决问题就是好办法

网友:
这需要做什么。
1.更改电池
2.测试短,如果短期或坏值的部分,请更换
时代的东西3.大多数是短暂的和热电阻检测加热查找和替换短期IC或电容器

网友:
是温控电路元件引起。……

网友:
这中结合图纸的维修方法是最有效的

网友:
如果提示闪光灯温度高,修哪个?进水机

网友(2017-08-07):
这样机器不就没有温度检查了吗
如果实际温度不高好可以 要是本身温度就高怎么办

网友:
学习学习 我遇到 用沒多久 就出現这樣情況

网友:
维修苹果手机的利润高还是维修笔记本

网友:
   楼主  技术好牛!! 不过字好像打错了哟 !!!(* ̄︶ ̄)

网友:
谢谢分享  学到新的知识了,刚好有一台充不进店也是这个故障的  现在拿来实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