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放久了能开掉电。平时不触发

楼主(2016-03-16):
G470放久了能开掉电。平时不触发,,,,放很久了就能触发亮机,但是使用的时候很快掉电0--10分钟内。掉电之后不能再次触发,要放很久很久才可以。不触发的时候待机是0.01.。。测有待机5v没有3.3v。。。是什么问题,3.3v阻值只有149正常么???、

修好了。是待机芯片6脚相连的一个2N7002管坏了导致无待机3.3v输出。

网友:
是我 就从温控保护电路查起,3.3V对地149没问题

网友A:
这板子应该有进液腐蚀的地方,得仔细查查

网友:
对地值是没什么问题的,刷个程序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应该有进液腐蚀的地方,得仔细查查

是的,,,整个板都是蟑螂粪便,,又潮湿,,,

OCS

网友:
彻底洗洗,漏电了

网友:
那个管子是干什么用的   这样发贴  最好是能把故障点截个图发上来   你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整个板都是蟑螂粪便,,又潮湿,,,

电阻腐蚀发黑的一定要换掉,以后还会腐蚀开路的,再仔细看看有没有测试点氧化断线的。

网友:
腐蚀氧化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整个板都是蟑螂粪便,,又潮湿,,,

我也见过电脑里边有小强的,台式机笔记本都见过,挺佩服某些客户的

网友:
开启那边出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