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2跑码到E191,不动了!

楼主(2016-03-16):
如题,关于822排阻换的差不多了,BIOS刷了,反正只跑到那就不动了,也不亮机,有2块一样的现象,求高手给我分析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6-3-18 17:23):
感谢   香奈儿,及所有的小伙伴们,有块板已经点亮了,还有块BIOS旁边的822掉了个脚,帮忙看看飞到哪的,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6-3-18 17:24):
13楼有图

网友A:
重点检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电压1.5v有,本人菜鸟,不知道还有什么条件,望指教下

网友:
查内存各个供电

网友:
SDP SMB CLK SMB DATA先查一下

网友:
这个主板简单轻松
问题我知道在哪里
这个问题你是否有测量VTT电压转换?

网友C:
这个主板有通病
VTT经常被一个822截止输出
也是内存的右上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压1.5v有,本人菜鸟,不知道还有什么条件,望指教下

VTT转换电压被截止
请常用搜索功能
我另外一个号有这个案例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DDR3测试点 长段朝上中间隔断左边上方第2脚为主供电,下方第1脚为复位 118 238 SMB  236 SPD  1脚REF电压  240脚 VTTDDR

网友:
重点查内存工作条件吧 SMBDATA VTT_DDR SMBCLK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板有通病
VTT经常被一个822截止输出
也是内存的右上角

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VTT转换电压被截止
请常用搜索功能
我另外一个号有这个案例

还有个问题请帮下忙,拆BIOS旁边822时掉了个脚,有点位图帮忙看下线路跑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问题请帮下忙,拆BIOS旁边822时掉了个脚,有点位图帮忙看下线路跑哪?

你拆BIOS那边脚干嘛?
这个822一般是跑乱马得

网友:
你上的是4G单面的还是2G单面的内存

网友:
如果是4G单面 肯定不会亮的

网友:
有一块已经在你们指导下点亮了,另一块掉个脚,帮忙看下接到哪的

网友:
基础内存工作条件  查查供电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
内存条件不满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