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d修好3台进水,每台都会有这个问题,电池显示充电但充不进电求助

楼主(2016-03-16):
华硕x555ld修好3台进水,每台都会有这个问题,电池显示充电但充不进电求助

网友:
手里一台 进水的 插上电池还不开机    单独用适配器  就能开机

网友:
这样描述有点模糊啊,不好回答

网友:
华硕的机器最好用原装电源试试

网友:
处理好进水的部位!检查充电电路!和系统管理总线

网友:
看看 保护隔离的

网友:
进水的机器只要能修亮的,一般问题不大,找找充电部位有没有电阻电容 腐蚀了

网友:
进系统充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用原装电源试试

网友:
进水机子 不好修啊!!!!

网友:
充电芯片,mos管,检测电路

网友:
三台都是进水,进水的地方都一样?不可能吧

网友:
进水的什么问题 怎么修好的

网友:
这描述 太少了点吧!     是否换过电池? 还是就是进水进哪里了?你都修什么地方?   隔离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2016-05-06):
你那进水的是不是不触发啊,我有一台不触发

网友:
我有一台也是进水机,插可调电源,就0.5A左右电流,必须关机,待机0.025  按开关电流也就上到0.5A

网友:
刚修好了一台和你说的一样不能充电,19只有17,5V。换PJ8803旁的管子好了看,可充电 了

网友:
进水机器注意小电容电阻有无腐蚀

网友:
怎么华硕笔记本集体洗澡了?楼主描述得太简单,只能帮你乱猜测

网友:
保护隔离有问题一般插上电池就会大短

网友:
充电上下管换掉 修过几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华硕主板恶心 要啥没啥 主要就看电阻吧 细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