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2

楼主(2016-03-16):
cpu 供电EN出不来 EN 信号从哪来

网友:
EN一般是VTTPG发出来的

网友:
EN信号有些是由12V经过两个电阻分压,有的是由电阻上拉然后受控入三极管。你这个板子应该是精英给联想代工的吧,论坛找找可能有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