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修映泰B75MU3B金刚版VER6.1触发掉电 有时亮机掉电

楼主(2016-03-16):
如题:映泰B75MU3B金刚版主板,客户换下来的刚开始触发能亮机,亮机后进BIOS 5秒断电,然后反复自动触发 即掉电 。今天早上拿出来修再测无CPU电压
集显电压不掉电 运气真好 一下就搞定了

外观图

找到isl6363PDF

18脚开启0.4V 测量18脚来源12V经过电阻分压
后直通IC 和一个三极管C极 ,风枪吹下此芝麻管一样0.4V
装上去,查看一下分压计算器

换了分压电阻如上,第2张图已勾出来
实测为1.25V,上U测一次亮机  附亮机图

今天心情爽歪歪!朋友们加点分!

网友:
第二张图放大有标出来的电阻

网友A:
怎么修的  换的电源IC吗?

网友:
厉害啊,技术到家什么东西都不是问题!

网友B:
感觉过程说的太过简单了些,希望多发精华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修的  换的电源IC吗?

楼主都说了,是芯片开启的分压电阻坏。

网友C:
怎么分辨电阻是串联还是并联呢?

网友:
牛人修电脑。。

网友D:
芯片开启电压不稳定,PCH芯片组的板子缺电压就会不停的掉电重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怎么分辨电阻是串联还是并联呢?

电阻的头头尾尾相连就是并连,两个电阻头尾相连就是串联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阻的头头尾尾相连就是并连,两个电阻头尾相连就是串联

谢谢城主了,那要是一头接地呢?是并是串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城主了,那要是一头接地呢?是并是串

一头接地,如果只有一个电阻的话那就是下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开启电压不稳定,PCH芯片组的板子缺电压就会不停的掉电重启

城主说的对!这片板是运气才修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过程说的太过简单了些,希望多发精华帖啊

简单故障简单修复

网友:
有时候修不好没思路,只能靠运气瞎蒙了。

网友E:
不光会维修 还要会做生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光会维修 还要会做生意

版主说的是,生意难做,现在配件卖不动,维修价格太低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版主说的是,生意难做,现在配件卖不动,维修价格太低

个人客户 就是喜欢快 不喜欢等

网友(2016-06-07):
我现在有H61M没复位的!!不知要蒙到猴年马月了!!
没图纸就是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