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跑D0

楼主(2016-03-16):
主板开机跑D0,应该是CPU没过,查CPU供电发现有两个场管的D和S级之间阻止只有25欧,拆下测量又是好的,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应从什么地方下手再查,谢谢

网友:
这样就很难讲了

网友:
至少告诉我一个品牌啊

网友A:
把故障说仔细点 我们可以帮你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故障说仔细点 我们可以帮你分析

联想的电脑,不过好像是V星的板子,开机跑D0不开机,CPU发热

MSI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的电脑,不过好像是V星的板子,开机跑D0不开机,CPU发热

供电都正常吗 按照时序来

网友:
按照正常时序来修,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BIOS问题不啊!!

网友:
按照时序来!!我碰到BIOS问题!!

网友:
如果复位正常了。就按不跑码修就行了。

网友:
按时序检修啊 遇到很多品牌板DO一般是BIOS 电池的问题 楼主注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的电脑,不过好像是V星的板子,开机跑D0不开机,CPU发热

V星代工联想主板
这个问题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C:
是跑一下D0还是跑几下D0?如果跑几下应该是档内存了,主板上插个喇叭看看会不会报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跑一下D0还是跑几下D0?如果跑几下应该是档内存了,主板上插个喇叭看看会不会报警

凤凰叔叔出马就是不一样啊
这样问题都知道得
可怜我这个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凤凰叔叔出马就是不一样啊
这样问题都知道得
可怜我这个小白

你是在嘲笑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