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AX声卡声音怪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6-03-16):
        G460AX进系统有声音输出,放任何音频视频会不定时没声音,外接音响任何时候输出都正常。直接换了个硬盘做了系统,做完还是一样,最奇怪的是,当内置喇叭没声音时,鼠标点一下右下角喇叭图标或者插入一下音频线,又会响2秒钟, 测试45689对地正常,声音出问题时示波器测试无任何波动,果断换声卡,换完测试5个小时出问题,不服输又换了一片,断开耳麦插孔板情况依旧。再次等故障出现时测得供电、信号正常,排除硬件问题,论坛上找bios刷完OK,客户已经拿走一周了,

       还有一台G460,认不到声卡,最终也是刷biosOK

网友:
奇怪问题,还是刷BIOS先

网友:
现在BIOS坏得真多

网友:
我也修过,但不是刷BIOS好的

网友:
这种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现在BIOS引起的故障真是千奇百怪啊

网友:
居然是BIOS问题

网友:
ME模块会绑定硬件

网友:
谢谢版主啊,之前仅仅修好了,现在懂原理了

网友A:
这故障竟然与BIOS有关,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故障竟然与BIOS有关,少见

就是啊,我修了好长时间没辙了才刷的bios

网友:
看的问题  好像我有个朋友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竟然bios会引起这样的问题 还真没遇到过, 我遇到过台式的就 情况跟你的差不多, 方着有时候断声几秒又正常,最后是发现在启动项哪里禁掉了音频管理器导致的、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下次试试

网友:
这个BIOS也会造成放歌没有声音,?

网友:
记下了谢谢分享了

网友:
还没遇到个BIOS引起声音故障的

网友:
真的假的,还有这回事啊?哈哈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艹真的假的,bios真是屁事多啊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遇到头疼的就刷个bios看看,可能有惊喜

网友:
没遇到过,居然是BIOS问题导致的,是不是和BIOS里的某个设置有关呢,刷完就恢复出厂了,下次遇到先进bios恢复出厂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