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RV411 加电无显

楼主(2016-03-16):
SAMSUNG RV411 加电无显  电流能上1.2左右然后调到0.96 然后 就没啥跳变,一开始以为是内存 问题 换了不行,就把底壳拆了,看到显卡 顺手用风枪吹吹 ,效果依旧 ,看来不是小问题,就把整个主板 全部拆出来,一拆出来 就看到问题了(按理说 应该能闻到糊味 不知道怎么 没闻出来)  主板烧了,CPU 供电的管子 烧了 难怪 机器不亮了 ,先用风枪小心的取掉坏的 MOS 管 看了下  板层 烧的不严重 刮掉一层 问题不到,以前遇到 一直要把板层刮出 个洞 才能把 糊了的地方 处理干净,焊盘 处理好后 换了好的mos管 ,测量短不短了 一量 发现还是短路,就把还上去的MOS 取了  还是短路, 把其他3个全取了,还是短路  看来 问题 不是出在一处,仔细测量 发现 NEC 大电容 挂了,小问题 以前东芝 不知道换了多少 三下五除二  MOS  大电容 都换了 ,这下 不断路了,插电 按下开关 熟悉的 电流跳变 来了,接屏 亮了!维修结束!

网友:
技术不赖技术不赖

网友:
还好CPU没有烧掉,

网友:
上下管的连接线细吧。用粗点的线

网友A:
这好像就是十分钟的事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好像就是十分钟的事情呀

同样感觉细了

网友:
看着好像很简单的样子

网友:
楼主用4个电容也得用470啊

网友:
330电容料板都拆光了有没有?

网友:
焊的不够完美。

网友:
CPU没烧运气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