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不定时黑屏

楼主(2016-03-16):
我这里有一台一体机不定时黑屏,但是有声音,外接也正常,问一下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显卡上BGA做下看看
还有就是你得驱动肯能过时
先进安全模式删除原来驱动
重新装过驱动看看

网友:
主板的问题,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机器,显卡是独立还是集成,能描述详细点吗

网友:
先打一下驱动 不行再加焊显卡或换显卡

网友:
外接显示器就正常了么,那看看你的高压板跟等灯管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
集显,是一个小套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