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01版号X401A不显示类似通病维修

楼主(2016-03-16):
    今天一客户拿台华硕的机器来修,说是不显示了。据他描述是重装系统完重启解压的时候就再也不显示了。
    我接过机子上电发现电流跳变很正常感觉要亮机了。结果确实是不能显示。打发客户走。接键盘大小写键都能亮了,按理说应该到显卡了啊,但是这机器是集显的。想找个点位查下屏街口,发现一个点位下下来要30下载分,咽了咽口水还是在看看吧。这时刚好发现这个帖子也是不显示的维修帖,说是在南桥后面有个电感坏了,然后我就瞄了瞄我的主板,发现还真是有。

小小菜鸟, +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还是那句话,觉得有帮助的多加分。现在没下载分都没法修机了。
  还有就是怎么设置权限,让站外的人看不到帖子啊,经常用百度到我们站内的通病维修帖,感觉被行外人看到不太好啊

网友:
这机器我修到几台了 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没遇到过,不过给评分了 以后遇到就不走弯路了

网友:
那个电感是管什么呢 多少伏

网友:
   是啊,我也觉得不应该被行外人看到

网友:
遇到过修完显卡,才发现供电坏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