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550P5C进水简单维修,顺便吐槽下三星。附上原机备份BIOS

楼主(2016-03-16):
             发帖之前吐槽下三星,现在的三星比华硕还恶心,人家华硕的板子虽然没有
标号,但是至少有个PJP什么的。而现在三星的不但没标号,连BGA的对线都没有
学起苹果来了。
    机器型号:三星NP550P5C
    机器板号:BA41-01900A NY
    故障现象:无待机。
其实这机器有图纸的,我只搜索了板号,看没有这图纸,我就直接无图开修了。
在这里索引下那图纸,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1835-1-1.html。让大家不要和我一样。
有图当做无图修。
主板正面:

主板反面:

客户描述进水。下面是水灾重区:

先打全板阻值,发现无明显短路。上电,先测公共点电压,19V正常
待机芯片为TPS51125,装下X.51125的图在心中。这个芯片不要图纸,
不过为了让大家看明白上个图,

8脚  17脚无电压,在测16脚发现引脚没电压。
测16脚外围电容有19V看有腐蚀感觉像断线了,直接拆芯片。

把16脚线刮开,焊在一起,直接换一个51125.在次上电,按下开关。
还以为这样就好了,电流表到0.142A,看来问题不会如此简单。
接着测量内存供电,发现内存供电为0.42V,第一感觉是不是反馈不对
内存供电芯片是重灾区的一家,芯片型号为TPS51117,百度查芯片PDF吧

先测芯片的供电,10脚无电压,想着可能是断线了。直接从5V电感飞了根线到10脚。
再次按下开关还是一样,在接着测4脚VDD,发现4脚为3.8V,看线路10脚到4脚就是经过
一个301的电阻,300欧的电阻,正常应该也是5V啊,发现电阻一端为5V一端为3.8v,
应该是电阻进水阻值变大了。直接拆掉电阻,飞线上去。

在上电发现内存供电为1.5V了,但是电流变化不大,没办法了。在看看进水严重的地方吧。
发现边上有个6脚的管子,按照经验来说应该是2级电压转换管,测量发现4脚有5V,
3脚也为5V,但是1256脚无电压,现在没办法了。直接把管子拿下来把3脚和1256脚短接一起。
在上电发现电流有跳变到1A多,接屏既然可以显示了。但是觉得这样还是不稳定。想着还是
找下图纸吧。在论坛输入机器型号既然发现有图纸。打开图纸,找到这个管子

看来我所猜不错,这个为P沟道管子,低电平导通,控制极为5V肯定不能导通啊。
要让这个电压为低才能导通,那就必须要KBC3_SUSPWR为高导通Q91。来拉低
Q86的的3脚,测量R3954既然发现电阻一头既然掉了下来,直接拆下R3954
发现下面有腐蚀刮开测量KBC3_SUSPWR有3.3V,看来就是断线了。把线刮开
再把10K电阻装上去。另外把Q86装回去。发现导通成功了。亮机了。

有图当做无图修,苦痛只有自己知。附上原机备份程序。再来一张亮机图。

网友A:
技术牛,三星的主板元件确实简单,设计自成一格

网友:
到付萨芬撒反对的撒飞是

嘿你的益达 -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牛,三星的主板元件确实简单,设计自成一格

呵呵这不算设计简单的了,现在新机器有些待机部分,直接一个芯片代替了,上下管pwm芯片,一坏坏一堆了

网友:
维修思路明确~~学习了~

嘿你的益达 -1

网友:
进水的10个有9个都是断线

网友:
要是早点发现图纸 也许会修的更快
不过没有图纸也能修好
盲修 图在心中 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牛,三星的主板元件确实简单,设计自成一格

主要是三星PCB板薄,然后现在不标元器件号

网友:
值得学习,挺厉害的

网友:
楼主对三星的研究很深奥啊 我对三星没感觉 也修的少

网友:
这个好,思路清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