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430跑鲁大师掉电

楼主(2016-03-16):
三星q430跑鲁大师掉电,论坛里一查,这种问题大堆,好解决,拆开一看有大电容,补了两个470uf电容,装起来一跑鲁大师又掉电了,不知道还有哪里有问题

网友:
温度高不高啊    如果温度问题就可以怀疑显卡了     有些显卡不良或虚焊也会发生这个问题

网友:
原来的电容拆掉再补电容好点吧

网友:
拆掉大电容。再补上330电容

网友:
把NEC彻底换掉  再试  如果还掉  就看下 掉电时的温度是多少  或者拆开清个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