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e吐血维修

楼主(2016-03-16):
小弟学艺不精出来瞎搞 一台华硕很新的机子不开机拆开放电搞定正美美的想收钱同行打电话来说不修了 尼玛什么玩意啊。。。正在发牢骚一妹子哪台笔记本过来说开不了机 一看是联想b470e,上电流表5A大短,这把我乐的报价拆机。记得师傅以前说过这机子通病是乌龟壳,拆机没看到什么烧坏的—算了烧鸡 保护隔离两个管拆了充电管拆了还烫。碰运气吧第一个乌龟壳拆了搞定,公共点正常了。把拆的装回去上电0.65 0.7 0.69 尼玛不会是cpu吧 正发愁手贱摸到供电ic好烫。顺丰发来个ncp6131 上电刷刷刷亮了 卡logo.....诶倒霉cpu

网友:
就是最怕烧坏CPU了

网友:
问下大家 每次充满电就会开机一会就会自动重启啥意思啊

网友A:
呵呵 ,我也郁闷过机子修好了CPU 坏了

网友B:
意思是CPU也坏了?   铁壳坏的  一般CPU都不能幸免于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CPU也坏了?   铁壳坏的  一般CPU都不能幸免于难

是 cpu也坏了。但现在有个好郁闷的问题 单电池没事。单设配器或者充电冲到95以上之后就会隔几分钟自动重启。。。充电小于95也不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 cpu也坏了。但现在有个好郁闷的问题 单电池没事。单设配器或者充电冲到95以上之后就会隔几分钟自动重 ...

这样的话  建议先刷个BIOS看看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话  建议先刷个BIOS看看状况

bios刷过几个了

网友:
那小龟壳我一次没修好过

网友:
遇多就见怪不怪的。下次自己留个心就行。

网友:
好郁闷 他原来的cpu卡logo换过一个同样的就不卡。不过偶尔会重启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里哪里 就一小菜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 ,我也郁闷过机子修好了CPU 坏了

哥 请教一下这机子光用设配器偶尔会自动重启咋回事

网友E:
我也遇见过,铁壳子场馆短路,报完价,主板修好了,发现CPU坏了!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见过,铁壳子场馆短路,报完价,主板修好了,发现CPU坏了!郁闷!

换过cpu 现在出新的问题了 用几分钟会突然掉电然后自动重启 更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 请教一下这机子光用设配器偶尔会自动重启咋回事

男生说我的经验不是很高 ,我也只是学徒而已

网友:
遇到一个 死活不出CPU供电的  郁闷中

网友:
修好后,客户不修了是挺烦的

网友:
把CPU供电全部换掉一般都可以的

网友:
CPU
可能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