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i9300开机上电135ma,松手掉电为零,是电源ic问题吗?

楼主(2016-03-16):
三星i9300开机上电135ma,松手掉电为零,是电源ic还是cpu的问题,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
硬盘坏了,直接换个写串号就好了。

网友:
高手在人间

网友:
换字库,必杀

网友:
网上找个9300的金卡软件,自己用TF卡做 好了装手机上然后,接上可调电源,这个时候手机是不开机的,最后接上挖煤器,看可调上电流是不是维持在300MA左右,假如是的话,应该可以看到屏幕点亮了,接下来就刷5件套,最后修复串号

网友:
如果是正常上电 那就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这个不太清楚哦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2016-04-23):
看看能不能进挖煤模式

网友:
路过看看,不熟悉这款三星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