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200 声卡奇葩问题

楼主(2016-03-16):
一直逛【迅维】论坛  还没有发表过维修帖子  在论坛上学到了不少经验,谢谢各位大神的无私奉献,希望【迅维】客户端还可以用  不多说了  进入正题
现在生意惨淡   今天一大早接到一个客户   抱着一体机联想C200
版号:CIPTS V2.2  板载CPU D525
故障:内接喇叭有杂音
一开始我以为只是喇叭坏了  再加上系统好慢  就给客户说给你做个系统  喇叭有杂音卖你个小低音炮  就可以了  把系统做好后 进系统有杂音  我插上小喇叭   居然没声音  没声音   又换了一个小喇叭 还是一样  ,只好拆机看看   把电脑打开  找了一个自制的喇叭 发现一样  有杂音  声卡芯片是ALC662  功放 TPA2008D2  我先把周围的小电阻  电容  电感  没有发现敌情   在【迅维】上找到图纸 测了芯片的供电  条件  发现正常  感觉ALC662有问题  就先杀ALC662 这个芯片很好找   在旧板上拆了一个装上(有个小插曲 :我的热吹风枪坏了  【迅维】852D 修过一次了  上一次是风枪手炳坏了  可控硅BTB06 烧了,这次是风枪温度只有200度 不上升  联系【迅维】淘宝网客服 沟通后把上次换的可控硅BTB06换了  不行  后来发现是调节旋钮坏了   没有这个  只有把调温度和调风速的对调一下先用着)
修好风枪 装好芯片  上机  怎么回事  ???卡LOGO  我没动其他地方啊  拔掉键盘  又试了一次  还是卡LOGO   难道芯片有问题   又在旧主板上拆了一个ALC662  装上   心想如果不行  就换功放TPA2008D2  这个功放还不好找啊  把ALC662换好 上机  过了几十秒  听见系统声音了  没有杂音了   放首歌试试  好了没杂音  插上小喇叭   也正常了    修好了   不用买芯片TPA2008D2了  感觉ALC662 好容易坏    没什么技术含量   就是天天看大神的经典帖子  受益匪浅  共同进步  希望【迅维】网越办越好      赞同的请加分

网友:
一般功放会引起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