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高手方法

楼主(2016-03-16):
今天收到这个
手机
那个地方断了 影响了信号 要怎么飞 求高手 方法 还有 那个接口 你们一般是有几度弄下来的 我用280度 老是不下来 用300 又弄不好
手机

网友:
一般这里断了不会影响到信号,还有你的描述不清楚,哪个元件需要多少度吹下来?

网友:
他说的是充电接头吧我一般320度左右搞

网友:
主板断了还能修真是厉害了

网友:
这个对照图纸慢慢找,应该可以飞上去,那两个点螺丝固定在外壳上的,应该是天线

网友:
短线刀片刮出来接好固定好就行了啊 至于多少度我用300

网友:
一般300度就可以吹了

网友:
那两个点螺丝固定在外壳上的,应该是天线